vx2.1 请问原理图里的器件怎么保存到库里面?

楼主(2019-09-07):
没有symbol文件夹,应该是之前没本地化?

网友A:
先抽取symbol,然后导出symbol到指定文件夹,再从中心库中导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抽取symbol,然后导出symbol到指定文件夹,再从中心库中导入即可。

怎么抽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抽取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16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