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分享干货:中间继电器详解、使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9-09-09):
    老电工分享干货:中间继电器详解、使用及注意事项
    中间继电器,英文是:intermediate relay,主要用于控制回路当中,它可以增加触点的数量及容量,并且还可以完成如:互锁电路、常开转常闭等控制回路常用的功能。

    因为中间继电器是没有主触头的,也没有灭弧室,所以它带载能力很差。不能用在主回路内,只有当主回路电流小于5A时,中间继电器才可以代替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所有触头都是辅助触头,并且它的数量比较多。
    国标对中间继电器的定义是K,在老国标里是KA,所以在图中无论是K还是KA都是指中间继电器。其在原理图上一般为:

    中间继电器一般有以下参数:
    1.动作电压:这里指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最小不大于70%额定电压就可以动作。
    2.返回电压:这里是指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在不小于5%额定电压就可以返回。
    3.动作时间:指中间继电器线圈在额定电压下的动作时间不大于0.02S。
    4.返回时间:在额定电压下返回时间不大于0.02S
    5.电气寿命:中间继电器在正常负荷下,继电器线圈吸合次数不低于1万次。
    6.功率消耗:直流中间继电器一般不大于4W,而交流的中间继电器的功率一般不大于5VA。
    7.触点容量:触头一般允许长期接通5A电流,这也是为什么负载电流小于5A时,中间继电器可以用作接触器使用。

    中间继电器一般有2对触点的和4对触点的,下图为4对触点的中间继电器:
    以下为中间继电器的接线图:

    首先先说2对触点的中间继电器:
    其13-14为线圈,使用中间继电器时需注意其电压等级与电源需一致。
    再来看辅助触点这一侧,9与12为公共端。
    那么9与5是一对常开触点,而9与1是一对常闭触点。
    12与8是一对常开触点,而12与4是一对常闭触点。

    而4对触点的中间继电器与2对触点的基本一致,除了多出来2对点:
    13-14为线圈,9、10、11、12为公共端。
    9与5是一对常开的触点,而9与1是一对常闭触点。
    10与6是一对常开触点,而10与2是一对常闭触点。
    11与7是一对常开触点,而11与3是一对常闭触点。
    12与8是一对常开触点,而12与4是一对常闭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