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个脉冲功放,不是很懂。

楼主(2019-09-09):
需要做个脉冲功放,不是很懂,在NXP上选得管子MRF6V12250H,但我看它占空比是10%,我需要50%,能不能用这个管子,如果不能用有没有推荐的思路,坐等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你选的这个器件只要频段和输出功率等基本符合你的要求就可以,厂商提供的10%占空比,是说明厂商的测试结果是在这种条件下评估测试的。你实际使用的信号不同测试结果也会稍有不同,取决于你的PCB设计以及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