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静电测试时需要对芯片每个Pin端都进行测试吗?还是只需要测其中几个就可以...

楼主(2019-09-09):
请问芯片静电测试时需要对芯片每个Pin端都进行测试吗?还是只需要测其中几个就可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都需要 ,但考虑到相同的作用,比方说某PIN叫是data1 另外某PIN是data2,如果两者相同作用可以只测试其中一个PIN脚,如果需要也考虑一下layout走线长度,如果不一样也可以测试一下,其他环境应力/不同因素 同理

网友:
找最弱的脚测试,特别是时钟、Data,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