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温度是-50~+70度,PCB板的板材要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2019-09-09):
我们有个项目,在北方,工作温度是-50~+70度,PCB板的板材要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
这个温度,一般FR4都可以,这个工作温度范围,更多关注点在器件上

网友:
    零下50°的话,这个对IC要求就很苛刻了,我记得商用的IC是-40°到85°,PCB倒是不怕,主要看你的IC要能在超低温情况下正常工作才是主要的

网友:
    PCB没有问题,器件和锡膏/丝要在生产前确认,消费类的芯片一般是-40-85;锡膏一般是-30,零下40都要实验确认跟不要说50了;焊点灰锡在零下13°左右产生,零下30度开始加速;这种环境都要用高银锡膏;问下供应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