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晶振一般使用11.0592,为什么?

楼主(2019-09-09):
为什么51单片机的晶振一般使用11.0592?

用11.0592晶振的原因是51单片机的定时器导致的。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如果用11.0592Mhz的晶振,根据公式算下来需要定时器设置的值都是整数;如果用12Mhz晶振,则波特率都是有偏差的,比如9600,用定时器取0XFD,实际波特率10000,一般波特率偏差在4%左右都是可以的,所以也还能用STC90C516 晶振12M 波特率9600 ,倍数时误差率6.99%,不倍数时误差率8.51%,数据肯定会出错。 这也就是串口通信时大家喜欢用11.0592MHz晶振的原因,在波特率倍速时,最高可达到57600,误差率0.00%。 用12MHz,最高也就4800,而且有0.16%误差率,但在允许范围,所以没多大影响。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主要在串行通信里面用。

网友:
早期的 UART IC 16450 / 16550,使用的晶振頻率就是用 1.8432MHz。

後來 UART 被整合到 MCU 中,為了可以除出原來的通訊頻率,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選 1.8432MHz 的整數倍。

1.8432MHz x 4 = 7.3728MHz(適用於 8MHz MCU)
1.8432MHz x 5 = 9.216MHz(適用於 10MHz MCU)
1.8432MHz x 6 = 11.0592MHz(適用於 12MHz MCU)
1.8432MHz x 8 = 14.7456MHz(適用於 16MHz MCU)
1.8432MHz x 9 = 16.5888MHz(我們用它偷跑 16MHz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