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软件出ipc网表

楼主(2019-09-09):
    请问各位大仙,64位的mentor VX版本软件怎么出ipc356网表呢

网友:
    VX 哪个版本?

网友A:
    从VX.2.4版本开始,可以直接File->Export->General Interface...->IPC-D-356
    另外,请确认你要输出的是IPC-D-356  , IPC-D-356-A还是IPC-D-356-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X.2.4版本开始,可以直接File->Export->General Interface...->IPC-D-356
另外,请确认你要输出的是IPC-D-356  , IPC-D-356-A还是IPC-D-356-B?

应该是IPC-D-356。就是给板厂做网表比对的文件

网友(2019-12-06):
    不知道,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