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络表报错Property is only allowed on PACKAGE KEEPOUT or PLACE BOUND.

楼主(2019-09-09):
是这样的,封装是ad导出来并修改过的;.dra和.psm文件确定有,并且在allegro路径patch配置正常;现在导入提示如下,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么: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OT-23' used by RefDes Q1 for device 'PMOS_GSD_SOT-23_AO3401A'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Property is only allowed on PACKAGE KEEPOUT or PLACE BOUND.

楼主:
    PCB放置器件提示:E- (SPMHDB-272): Property is only allowed on PACKAGE KEEPOUT or PLACE BOUND.

网友:
    没有加device文件?

网友A:
    库的路径设置对吗,psm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的路径设置对吗,psmpath?

psmpatch设置是对的,网络表的0402电阻都导进来了

楼主:
    手工创建一个SOT-23的封装就没有问题,可以导进来;ad好多元件,导成allegro文件,难道都要手工再创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工创建一个SOT-23的封装就没有问题,可以导进来;ad好多元件,导成allegro文件,难道都要手工再创建、?

    可以用skill批量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kill批量创建!

能否具体点呢,抛砖引玉

网友:
    没有device文件,打开.dra --file -- create device.用第三方的封装应该是需要这个txt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点呢,抛砖引玉

论坛上之前发过一个可以自动批量创建device的skill,可以自己找找!

网友:
    是不是封装的版本不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之前发过一个可以自动批量创建device的skill,可以自己找找!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多次尝试,发现多了一层place bound top;删除之后放置到pcb正常,再次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