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看看PCB布线有哪些规范

楼主(2019-09-09):
原理图就不说了,网上参考的原理图一大堆,第一次做pcb,检查再多遍都不为过!

画功能稳定,美观的PCB

1.走线最短原则:走线能多短就多短,最简单的原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你板子功能

是否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2.元器件布局,接插件一定要考虑好位置,所有人的DB9画在板子上都没考虑你的串口线能不能插进去。如果加了usb,也要考虑好位置,Pcb布局完成后可以1:1打印出来用原件摆好试试看。

3.元器件布局,有电气连接的元器件尽量靠近,如max232的4个电容,需摆放在max232的周围,这样才可以走线最短,如果你的走线在板子上饶了一大圈,就要考虑改变元器件的布局。

4.信号线的粗细一般设计为10mil(0.2mm左右),电源线最少25mil,最好30mil,因为电流越大,需要的线宽越宽,电流线电流比较大,信号线电流比较小。

5.过孔大小一般设置为12-24mil(内径-外径)

6.走线坚决不能出现90度角的线,道理很简单,你骑车很快的情况下给我拐个90度看看?线要拐弯,45度拐。

7.晶振作为单片机的心脏,一定要尽量靠近芯片,我们设计的单片机最小系统,除了单片机有晶振,还有usb转串口的芯片有晶振。

8.usb转串口必须要有,可以解决供电和下载程序的问题

9.覆铜作为pcb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要有,且覆铜面积要尽量大,尽量覆出一块完整的铜

10.覆铜时,过孔要和你覆的铜完全连接到一起,焊盘用4根线连接到铜,因为焊盘如果也完整的连接到铜,焊接时散热过快,极易导致虚焊,而过孔只用来连接线,不焊接。

11.你的板子最后要发到加工厂,不论是在公司做PCB,还是自己做板子,都要考虑成本,板子面积控制在10*10cm

网友: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
    纠正一点:电源线没有最好多少mil的说法,这个要实际去算的。需要多大的电流、铜厚多少,可以算出理论线宽,然后在留点余量,这个算一下为好。
    布线本身越短越好 越宽越好,与相邻线之间间隔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