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p pick to pin 设置快捷键

楼主(2019-09-10):
请教请教  : Snap pick to pin /via  怎样设置快捷键呀   我设置的不对呀

funckey n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 @ : @ Pin'"

网友:
    funckey n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网友A:
    funckey J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nckey J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为何 我发的上面 有表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呢

用不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不了哦

我的可以用,难道你少了空格 哪里,或者你的n被其他快捷键占用了?你可以复制funckey n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用,难道你少了空格 哪里,或者你的n被其他快捷键占用了?你可以复制funckey n "prepopup;pop dy ...

    为何我复制我的快捷键设置语句里那个@就变成表情了,你把我那个语句里的表情变成@,复制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复制我的快捷键设置语句里那个@就变成表情了,你把我那个语句里的表情变成@,复制过去看看

    恩恩  还在研究  估计是符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用,难道你少了空格 哪里,或者你的n被其他快捷键占用了?你可以复制funckey n "prepopup;pop dy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吗?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一下。

    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那就好  知道原因了吗

网友C:
    Snap pick to pin不是move时右键的时候用吗,还需要设置快捷键,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nap pick to pin不是move时右键的时候用吗,还需要设置快捷键,怎么操作的~

原来是刚才试的时候命令不太对,改了之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