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电压问题

楼主(2019-09-10):
    如图,IN控制三极管通断,查阅资料这个三极管在饱和状态Vce=0.4V,那是不是说明即使输出OUT为低电平也会有0.4V的电压而不能接近0V,如果有错误或者好的办法或者其它型号的开关三极管请告知,谢谢大家

网友:
    是的,按你这个图,输出OUT为低电平,也会有0.4V的电压

网友:
    按照这个电路三极管在饱和导通状态下Vout=Vce=0.4V,达不到0V。

楼主:
如果换成这个电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多少V呢?怎样计算基极电流Ib确保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呢?

网友:
    上面那个PNP电路按图中那样连接无法完成你要的开关作用,无论IN输入高低电平,管子都会导通,因为R68值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换成这个电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多少V呢?怎样计算基极电流Ib确保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呢?

    换成这个NPN电路可以实现开关功能,当基极为高时,EN输出为5V-Vce(Sat),而当基极为低电平时,EN输出为0V。
BJT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集体管,饱和条件:Je、Jc均正偏;
从电流来看:BJT处于放大状态时Ic=βIb,当Ib增大到使Ic<βIb时,管子就从放大进入了饱和,所以只要基极电流足够大,管子就可以进入饱和(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这个NPN电路可以实现开关功能,当基极为高时,EN输出为5V-Vce(Sat),而当基极为低电平时,EN输出为0V ...

感谢解答,那在这个电路中的基极电流Ib是怎么计算的呢?假如说现在需要Ib>10mA,怎样计算得出Ib的电流?

网友:
    如果这个压降对你的低电平有影响,何不把OC门换成OD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换成这个电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多少V呢?怎样计算基极电流Ib确保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呢?

    此电路为射极跟随器电路,低电平为0V,但高电平时需要按三极管实际工作区、β值及连接发射极的电阻共同计算射极电流后才可得出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那在这个电路中的基极电流Ib是怎么计算的呢?假如说现在需要Ib>10mA,怎样计算得出Ib的电流?

如上图Ib电流的路径,Ib=(Vamod - Vbe)/R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换成这个电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多少V呢?怎样计算基极电流Ib确保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呢?

我怎么觉得EN=Vamod-0.6V呢

网友:
    查的资料都有误差,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标准的,还有就是你手上的测量仪器,要以你自己的实际的测试工具为准,即便是你有仿真软件事先仿真验证过。

网友:
    赞成大神们

网友:
使用PMOS管子

网友:
    0.4V 已经很低了啊  如果还要更好的导通性  换MOS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换成这个电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多少V呢?怎样计算基极电流Ib确保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呢?

怎么觉得电路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