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

楼主(2019-09-10):
QFN封装焊盘一般比实物大多少比较好

网友:
宽度的话看pitch,一般取中间就可以,长的话,外扩0.2~0.3mm即可

网友:
    看你实际大小,宽度有空间的话可放大至1.2倍,长度可放大1.2-1.6倍,中心距随之调整

网友:
这个还需要看合作的板厂的制程和贴片厂的能力。一半情况下0.4pitch的宽度在0.2mm,再宽的话阻焊桥变小,板厂可能开通窗了。
                0.5pitch的宽度在0.25mm左右,宽度不要超过0.3mm。
                 更大PItch 的,可以宽度视情况而定。

长度方向:可以视实际封装的大小和管脚的长度去适当增加。
                小封装的,可以在脚尖增加0.2-0.3mm长度, 脚跟可不增加(脚跟增加的时候需要考虑信号PIN离 散热热PAD的距离至少在0.25mm以上)
                大封装的:可以增加0.3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