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ALLEGRO 仿傎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10):
用ALLEGOR sigrity si 仿傎 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问,

网友A:
    需要修改环境变量什么的。就是那句添加系统SIGRITY_EDA_DDR的变量,然后指向你的软件目录,比如D:\Cadence\Cadence_Sigrity_2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环境变量什么的。就是那句添加系统SIGRITY_EDA_DDR的变量,然后指向你的软件目录,比如D:\Cadence\ ...

    系统里面有这个变量,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环境变量什么的。就是那句添加系统SIGRITY_EDA_DDR的变量,然后指向你的软件目录,比如D:\Cadence\ ...

2018的license文件能否共享下?安装了之后老找不到feature,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里面有这个变量,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回,今天给你回这个得看看你自己的ENV,在你的ENV里要有这个语句
SI (Allegro Sigrity SI)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Default location
    set sigrity_eda_dir = $ALLEGRO_INSTALL_ROOT/ASI/Base
    set sigrity_eda_dir = $ALLEGRO_INSTALL_ROOT/../Sigrity2016

,然后在你自己的,用户变量和环境变量里添加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回,今天给你回这个得看看你自己的ENV,在你的ENV里要有这个语句
    # ASI (Allegro Sig ...

    谢谢大神,已经搞定了

网友:
    學習中 感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