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2.5安装时候提示我删除就的7.9.2?

楼主(2019-09-10):
两个版本能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吗,为啥我按默认路径安装时候提示删除低版本?
求帮助!!!!!

网友:
    可以安装,提示删除低版本时,不理它。

网友:
    能共存多个版本

网友:
    求具体的实现方法!!!!

网友A:
    确定是让你删除?

网友B:
    可以先安装VX版本,后安装EE7.9.2,见意放在不同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让你删除?

    是的,安装好之后,旧版本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安装VX版本,后安装EE7.9.2,见意放在不同盘。

    不是一般默认路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安装好之后,旧版本就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 是不能共存,用switcher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安装VX版本,后安装EE7.9.2,见意放在不同盘。

    兄弟7.9.2的版本安装包,发我一份,谢谢125079531@qq.com

网友C:
    问下,最后解决了吗?能同时安装吗?我安装过VX不同版本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最后解决了吗?能同时安装吗?我安装过VX不同版本的,没有问题

主要是公司电脑权限的问题,我下周再搞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