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1-2和2-3的过孔,有没有类似ALLEGRO一眼能看出

楼主(2019-09-10):
各位大神,请教问题,最近用pads设计一个8层2阶板子,好多1-2和2-3的GND过孔,但是我肉眼无法区分,要一个个去点,很费时间,有没有类似allegro那种一眼能看出来那种。

楼主:
有没大神知道,在线等

网友:
    如果只是看  那就用Z+某层显示就是啊

楼主:
    我要区分,知道哪些地方缺1-2GND孔,哪些地方缺2-3GND孔

楼主:
    现在gnd过孔颜色一样,大小一眼,根本搞不清是那一层的孔,要鼠标去点,左下角才显示这是1-2还是2-3,很费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区分,知道哪些地方缺1-2GND孔,哪些地方缺2-3GND孔

你用“Z 1 2”无模命令只显示第1与2层,是不是可以看出哪些地方缺1-2GND孔,同理用“Z 2 3”就可以只显示2/3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Z 1 2”无模命令只显示第1与2层,是不是可以看出哪些地方缺1-2GND孔,同理用“Z 2 3”就可以只显示 ...

看不了,你的意思是同时打开1层和2层,就可以那就同时看到1-2和2-3的过孔了,这样根本分不清这两种孔,所以不好添加,因为这两种孔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可以写一个脚本导出过孔通过层的报告

网友:
    可以在CAM里看

网友:
    按层设置颜色,然后先把2-3层的孔换成大一号的孔,然后打开第一层和第二层,能清楚的看到不同颜色的小孔和大孔,等检查好了,再把孔的尺寸换回原来就好了

网友:
       点过孔-击右键看过孔属性;'弹出菜单-焊盘栈进去后看菜单左下脚的过孔,看到起始层和结束层,可以知道是从哪层到哪层的过孔,及过孔尺寸;
   当然也可以在导出的Gerber里面查看,这个对于设计就不太现实.Gerber只有设计完成后去出cam制板时候才用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