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怎么做出这种走线?

楼主(2019-09-10):
allegro17.2怎么做出这种走线?如图

网友:
可以拷贝上去

网友:
    多爬文吧!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444&highlight=%CC%DD%D0%CE

网友:
    tab routing ,17.2有这种功能,不过我很好奇,这种走线的S11 不会很差吗?

网友A:
    看到intel上有这样的设计,只是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作用,什么原理,具体如何设计,不敢轻易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intel上有这样的设计,只是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作用,什么原理,具体如何设计,不敢轻易模仿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9-10-10):
    intel就喜欢整这些玩意儿,搞死人了。之前的12度走线,现在还有谁在搞?这些是低成本PCB的原因,有钱加层就解决了~~并且,目前并行走线阻抗串扰等问题也是有其它解决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低成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