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版的资深大神,内层有连接的钻孔 flash热链接怎样制作的

楼主(2019-09-10):
    如题 我想知道 内层对于有连接的孔焊盘,成品做出来有盘么,
    像图片这种 如果热焊盘做的小于实盘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要在焊盘上面挖洞做成热链接效果呢?还是说只有热焊盘 实盘就不做了?

    这种是flash小于盘的

    这种是flash小于盘的

    这种flash内圈大于等于盘

    这种flash内圈大于等于盘

网友A:
    外层焊盘其实无所谓的,主要是基于孔的大小去做对应上件需求的大小就好了,内层的pad是为了让孔跟内层360度接触,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而已。上件孔的外层两头都要设计焊盘,不然就镀不上铜了。

网友B:
    Flash热焊盘只在负片层有效,而负片层只有钻孔,没有焊盘,因此制作时,会将Flash热焊盘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层焊盘其实无所谓的,主要是基于孔的大小去做对应上件需求的大小就好了,内层的pad是为了让孔跟内层360度 ...

嗯嗯 明白,对于负片来说呢 是不是只制作flash 内层的焊盘就不做了?因为设计内层盘的时候 常规盘 flash都填写数据,我想知道这两项之间互相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热焊盘只在负片层有效,而负片层只有钻孔,没有焊盘,因此制作时,会将Flash热焊盘做出来

也就是说负片层制作出flash 就不再做盘了? 焊盘设计的时候 常规盘和flash 大小互不影响?

网友:
    还是正片好,没这么些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负片层制作出flash 就不再做盘了? 焊盘设计的时候 常规盘和flash 大小互不影响?

    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在设计焊盘时还是会把内层的焊盘参数填上,以免不同叠层的板子在正片内层时缺少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在设计焊盘时还是会把内层的焊盘参数填上,以免不同叠层的板子在正片内层时缺少焊盘 ...

    明白了 多谢!!

网友C:
    多数情况下 Flash内圈小于等于钻孔,整个Flash会被填实处理以保证孔有足够焊盘.正常来说请将内圈设计的比钻孔半径大0.25mm-0.3mm,这样即会做出孔的焊盘,也会做出散热焊盘. 但不管怎么处理,内层孔的焊盘一定会优先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情况下 Flash内圈小于等于钻孔,整个Flash会被填实处理以保证孔有足够焊盘.正常来说请将内圈设计的比钻 ...

    您的意思是说 最好把flash内圈不小于焊盘 以保证 焊盘和flash都有的效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 最好把flash内圈不小于焊盘 以保证 焊盘和flash都有的效果吗?

    是的  圆孔还好,Flash 的形状有标准光绘图形,板厂可以自己加大缩小.椭圆孔属于非标准光绘图形,你设计的太小,多半就被填实处理了.散热焊盘的效果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圆孔还好,Flash 的形状有标准光绘图形,板厂可以自己加大缩小.椭圆孔属于非标准光绘图形,你设计的太 ...

    嗯嗯 多谢! 再请教下 这种处理方式是常规的么,有不做盘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多谢! 再请教下 这种处理方式是常规的么,有不做盘的吗?

    不做盘,内层孔壁和面铜连接会有问题,一般都要做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做盘,内层孔壁和面铜连接会有问题,一般都要做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