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使用数据库闪退问题

楼主(2019-09-11):
如题,我在服务器上配置了数据库,已经测试可以使用。orcad16.6     win7   64位系统。这两天发现在使用数据库的过程中会出现闪退的情况,弹出如下界面。具体操作是,打开任意一份原理图,按Z然后弹出选择对话框,点击要选用的器件后,就会直接闪退。其他电脑也在调用数据库并未发现此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已经测试重启电脑和重新配置数据库,以及重新破解Orcad发现都不行。

有没有大佬也遇到同样情况的,如何解决啊?先行谢过

网友A:
我沒遇過這問題,但是想問一下有裝新版的 HOTFIX 嗎? 例如: 安裝 Hotfix_SPB16.60.112_wint_1of1 或是 Hotfix_SPB16.60.109_wint_1of1。 看安裝 HOTFIX 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問題。

楼主(2019-10-13):
引用 网友A:
我沒遇過這問題,但是想問一下有裝新版的 HOTFIX 嗎? 例如: 安裝 Hotfix_SPB16.60.112_wint_1of1 或是 Hotf ...

我已经安装了最新的114号补丁,也试着重新安装了补丁,发现也不可以。WIN7   64位,关键是我之前可以用的,然后有一天发现这个用不了了,心塞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相助,不胜感激,实在是不想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