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软件中的端口使用方法

楼主(2019-09-11):
altium designer软件中的端口使用方法

除了导线(总线)连接、设置网络标号之外,在Altium Designer 13中还有第三种方法表示电气连接,那就是放置端口。

和网络标号类似,端口通过导线和元件管脚相连,两个具有相同名称的端口可以建立电气连接。与网络标号不同的是,端口通常用于表示电路的输入/输出,用于层次电路图中。

1. 放置端口

在原理图中放置端口需要以下的步骤:

单击“画线”工具栏中的按钮(如图片1所示),鼠标指针变成十字形状并附加一个端口显示在工作窗口中,如图2所示。

移动鼠标指针到合适的位置单击,确定端口的一端。

移动鼠标确定端口的长度后单击,确定端口的位置。

此时已经完成一个端口的放置,鼠标指针仍处于图2所示的状态,重复步骤(2)~步骤(4)可以继续放置其他的端口。

单击鼠标右键或者按Esc键即可退出放置端口的状态。

设置端口属性,对端口进行连线。

2. 编辑端口的属性

放置端口后,需要设置端口属性。双击端口即可进入如图3所示的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设置外形参数,也可以添加自定义参数。

在“绘图的”选项卡中,主要选项含义如下。

队列:设置端口对齐。

文本颜色:设置文字颜色。

宽度:设置端口宽度。

边界颜色:设置端口的边框颜色。

填充颜色:设置端口的填充颜色。

位置:端口的位置。

名称:端口的名称。这是端口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具有相同名称的端口被认为存在电气连接。在该下拉列表框中可以直接输入端口名称。

I/O类型:设置端口的电气特性。该项有如图4所示的下拉列表框。在下拉列表框中可以设置端口的电气特性,会对后来的电气法测试提供一定依据,它是端口的另一重要属性。

Altium Designer 13提供4种端口类型:

Unspecified:表示未指明或者不确定。

Output:表示端口用于输出。

Input:表示端口用于输入。

Bidirectional:表示端口为双向型,既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和元件类似,单击图4中的I/O类型列表可以添加端口属性。这里涉及的操作和元件中的相关操作类似,就不再多述了。设置属性并单击“确定”按钮退出后,对端口进行连线。

网友:
    樓主很專業,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