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PADS的ASC文件导入到allegro里,线和铜皮都有,就是没网络,怎么回事?

楼主(2019-09-11):
    pads的ASC文件导入到allegro里,线和铜皮都有,就是没网络,怎么回事?

楼主:
    有张图讲得不够详细。 刚好就是会掉网络的那张图里面讲的不细,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张图讲得不够详细。 刚好就是会掉网络的那张图里面讲的不细,没搞定。

    不是不详细,而是你理解能力有限,设置库路径而已,这是最基本的操作了,已经带你到家门口了你还不知道怎么进去,从这个就能看出你绝对是allegro新手。如果自己搞不定可以将文件发上来帮你转!

网友:
    库路径设置下

楼主:
    惭愧确实是allegro新手,之前专玩PADS的。

网友(2020-07-18):
    ;LLKL;KLK;K;LK;LK;LK;

网友(2021-03-26):
    把pads的ASC文件导入到allegro里,铜皮好像丢失了,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