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所造成的阴影

楼主(2019-09-11):
维修电源尤其是大功率电源的时候,心理的阴影一直都在,即便是大冬天都会冒汗。那是因为十年前接到一单服务器电源维修的业务,客户说电源要1000多元,有7公斤重。收到货后一看:好家伙,太重了,打开外壳有点傻眼:很多大个的电容,板子也多,密密麻麻,布满灰尘!客户反馈的信息是:电源不稳定,经常会自己停机。按照经验:首先清理灰尘,之后目测检查元器件,发现有电阻焦黑和低压电容鼓包的现象,接下来测量大功率的元器件,未见异常,更换完焦黑的电阻和鼓包的电容后,上电测试。上电后跳闸,奇了怪了,维修台的保护器时10A的,难道是启动电流大瞬间跳闸的?再次准备测量元器件,就是这次忘了放电容的电,食指不小心短路了一个大电解,只听得啪的一声伴随着一股焦糊的味道,食指上出现2个白色的坑,当时并没有感到疼。虚惊一场留下了阴影,后来用大电阻小心的放完所有的电容余电后再次测量电源高压端的元器件,未见异常,确认是启动电流大导致跳闸,再次上电走总闸后未见异常,短接电源的启动线,风扇顺利启动,测量输出各端电压均正常。从这次之后,每次修理大电源都会出汗!

网友:
和电做朋友,无论什么时候都请记住安全第一

网友:
二十年前,刚开始学习设计和维修电视机的时候,不小心把刚断电的主板随手放到左小臂上,也是两个小黑点和一丝焦煳味。开关电源的初级BULK高压储能电容,C*U=I*t,虽然电容量C不大,但是充电电压U高,放电时间t短,瞬间电流I就非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