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难题了,还看看有没有大神能给点指导

楼主(2019-09-11):
    2个项目需要合并。原理图与PCB 都合在一起。2个项目都比较大,同时两个项目在原理上都需要精简。器件位号重复是不可避免的。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实现。尝试过将其中一个项目做成.mdd 格式的导入另一个PCB。但是导入的时候需要在添加的 .mdd文件上添加一个字符,例如m。这样就导致 添加进来的文件所有的位号前面都会加上 m_  了。如果仅仅合并原理图再重新导入的话,会增加大量的工作量。

网友:
    相同电路结构的话,可以用模块复用的方法。

网友:
    你可以先各看改好最后用模块嘛

网友:
    导入其中一个mdd后,使用Back Annotation,零件多的话RefDes Digits位数弄大一下,比如说四位的,对所有元器件重排,返标原理图。

网友:
    先合并原理图,然后再import到PCB里,作为一个板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