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mos管容易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11):
28V分压后得到3.65V作为栅极导通的电压,现在发现这个MOS管特别容易坏掉,DS无法导通,正常测量+12V_SSD应该是12V,坏掉的测试未1V左右。是原理图设计的原因么?还是忽略了什么地方,求大神指点。

Infineon IPL60R365P7.pdf

网友A:
1.做开关管使用时应该选用P-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做开关管使用时应该选用P-MOS管;

2.若用PMOS管输入应该接到S集;
3.PMOS管G极为低时导通;
    如果使用NMOS管:
1.导通电流比较小;
    2.D极应该串一个电阻;
    你这个电路原理上就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若用PMOS管输入应该接到S集;
    3.PMOS管G极为低时导通;
如果使用NMOS管:

    是N MOS管,但是看参数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没导通  你把R95阻值改大一点,是栅极电压高于4V。并且源极输出+12V_SSD不要悬空  后级一定要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没导通  你把R95阻值改大一点,是栅极电压高于4V。并且源极输出+12V_SSD不要悬空  后级一定要接电 ...

    这个还真有可能,之前试过把R95增大,栅极电压4V左右,+12V_SSD电压变成了2V左右,我把后级加个电容试试。+12V_SSD单板是悬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N MOS管,但是看参数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N MOS 管導通後,+12V_SSD 就會出現,這時候 Vgs = Vg - Vs = 3.65V - 12V = -8.35V

    Vgs < 0V !!!

网友D: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电路,而且不可能一直导通,狗版主已经给了你逻辑上的反证。烧是因为后级接地后触发导通,结果12V和GND干一起了,结果完球了。
    常规用Pmos;如果用NMOS,需要再加一级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有可能,之前试过把R95增大,栅极电压4V左右,+12V_SSD电压变成了2V左右,我把后级加个电容试试 ...

源极输出悬空肯定不行啊  NMOS导通条件Vgs>=Vgs(th)都不成立了。如果你是悬空的那之前你说的管子坏了的应该都没坏。但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能一直实现导通的,还是因为导通条件Vgs的问题,源极输出如果有电容接地,初始源极电压为0,栅极通过前面的电阻分压得到4V左右的导通电压使NMOS导通;一旦导通源极电压就是12V了,这时Vgs为负MOS管截止,就这样反复的导通截止。
如果想一直导通就直接把前面的电阻分压调至16V左右(IPL60R365P7的Vgs可以承受+-20V的直流电压)就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极输出悬空肯定不行啊  NMOS导通条件Vgs>=Vgs(th)都不成立了。如果你是悬空的那之前你说的管子坏了的应 ...

    搞定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电路,而且不可能一直导通,狗版主已经给了你逻辑上的反证。烧是因为后级接地后触 ...

    解决了,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 MOS 管導通後,+12V_SSD 就會出現,這時候 Vgs = Vg - Vs = 3.65V - 12V = -8.35V

    Vgs < 0V !!!

    灰常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有可能,之前试过把R95增大,栅极电压4V左右,+12V_SSD电压变成了2V左右,我把后级加个电容试试 ...

这个有道理

网友:
    VGS操作有正確嗎??可關注是否在開關不完全下,導致熱堆積讓ic毀損

网友:
    讲的都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有道理,Vgs的问题

网友:
以后用MOS管要时刻注意Vgs啊

网友:
MOS管的选用还真得好好考虑。学习了。

网友:
请问 你们是如何发布的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