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必须要记住的18个经典程序

楼主(2019-09-11):
  1、/*判断101-200之间有多少个素数,并输出所有素数及素数的个数。
  程序分析:判断素数的方法:用一个数分别去除2到sqrt(这个数),如果能被整除,
  则表明此数不是素数,反之是素数。*/
  #include "math.h"

  main()

  {

  intm,i,k,h=0,leap=1;

  printf("\n");

  for(m=101;m<=200;m++)

  {k=sqrt(m+1);

  for(i=2;i<=k;i++)

  IF(m%i==0)

  {leap=0;break;}

  if(leap) /*内循环结束后,leap依然为1,则m是素数*/

  {printf("%-4d",m);h++;

  if(h%10==0)

  printf("\n");

  }

  leap=1;

  }

  printf("\nThetotal is %d",h);

  }

  2、/*完善程序,实现将输入的字符串反序输出,
  如输入windows 输出swodniw。*/
  #include

  main()

  { char c[200],c1;

  int i,j,k;

  printf("Enter a string: ");

  scanf("%s",c);

  k=strlen(c);

  for (i=0,j=k-1;i

  { c1=c[i];c[i]=c[j];c[j]=c1; }

  printf("%s\n",c);

  }

  指针法:

void invert(char *s)

  {int i,j,k;

  char t;

  k=strlen(s);

  for(i=0,j=k-1;i

  { t=*(s+i); *(s+i)=*(s+j); *(s+j)=t; }

  main()

  {FILE *fp;

  char str[200],*p,i,j;

  if((fp=fopen("p9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rintf("input str:\n");

  gets(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s”,str);

  invert(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n%s”,str);

  fclose(fp);

  }

  3、/*一个数如果恰好等于它的因子之和,这个数就称为“完数”。例如6=1+2+3.编程
  找出1000以内的所有完数。*/

 main()

  static int k[10];

  inti,j,n,s;

  for(j=2;j<1000;j++)

  {

  n=-1;

  s=j;

  for(i=1;i

  {if((j%i)==0)

  { n++;

  s=s-i;

  k[n]=i;

  }

  if(s==0)

  {printf("%d is a wanshu: ",j);

  for(i=0;i

  printf("%d,",k[i]);

  printf("%d\n",k[n]);

  }

  }

  }

  4、/*下面程序的功能是将一个4×4的数组进行逆时针旋转90度后输出,要求原始数组的数据随机输入,新数组以4行4列的方式输出,
  请在空白处完善程序。*/

 main()

  { int a[4][4],b[4][4],i,j; /*a存放原始数组数据,b存放旋转后数组数据*/

  printf("input 16 numbers: ");

  /*输入一组数据存放到数组a中,然后旋转存放到b数组中*/

  for(i=0;i<4;i++)

  for(j=0;j<4;j++)

  { scanf("%d",&a[i][j]);

  b[3-j][i]=a[i][j];

  }

  printf("arrayb:\n");

  for(i=0;i<4;i++)

  { for(j=0;j<4;j++)

  printf("%6d",b[i][j]);

  printf("\n");

  }

  }

  5、/*编程打印直角杨辉三角形*/

 main()

  {int i,j,a[6][6];

  for(i=0;i<=5;i++)

  {a[i][i]=1;a[i][0]=1;}

  for(i=2;i<=5;i++)

  for(j=1;j<=i-1;j++)

  a[i][j]=a[i-1][j]+a[i-1][j-1];

  for(i=0;i<=5;i++)

  {for(j=0;j<=i;j++)

  printf("%4d",a[i][j]);

  printf("\n");}

  }

  6、/*输出9*9口诀。共9行9列,i控制行,j控制列。*/

  #include "stdio.h"

  main()

  {int i,j,result;

  for(i=1;i<10;i++)

  {for(j=1;j<10;j++)

  {

  result=i*j;

  printf("%d*%d=%-3d",i,j,result);/*-3d表示左对齐,占3位*/

  }

  printf("\n");/*每一行后换行*/

  }

  }

  7、/*下面程序的功能是从字符数组s中删除存放在c中的字符。*/
  #include

  main()

  { char s[80],c;

  int j,k;

  printf("\nEnter a string: ");

  gets(s);

  printf("\nEnter a character: ");

  c=getchar( );

  for(j=k=0;s[j]!= '\0';j++)

  if(s[j]!=c)

  s[k++]=s[j];

  s[k]='\0';

  printf("\n%s",s);

  }

  8、/*古典问题:有一对兔子,从出生后第3个月起每个月都生一对兔子,小兔子长到第三个月后每个月又生一对兔子,假如兔子都不死,问每个月的兔子总数为多少?
  兔子的规律为数列1,1,2,3,5,8,13,21....*/

 main()

  long f1,f2;

  int i;

  f1=f2=1;

  for(i=1;i<=20;i++)

  { printf("%12ld%12ld",f1,f2);

  if(i%2==0) printf("\n");/*控制输出,每行四个*/

  f1=f1+f2;/*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f2=f1+f2; /*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

  9、/*通过键盘输入3名学生4门课程的成绩,
  分别求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和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
  要求所有成绩均放入一个4行5列的数组中,输入时同一人数据间用空格,不同人用回车
  其中最后一列和最后一行分别放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及班级总平均分。*/

 #include

  #include

  main()

  { float a[4][5],sum1,sum2;

  inti,j;

  for(i=0;i<3;i++)

  for(j=0;j<4;j++)

  scanf("%f",&a[i][j]);

  for(i=0;i<3;i++)

  {sum1=0;

  for(j=0;j<4;j++)

  sum1+=a[i][j];

  a[i][4]=sum1/4;

  for(j=0;j<5;j++)

  { sum2=0;

  for(i=0;i<3;i++)

  sum2+=a[i][j];

  a[3][j]=sum2/3;

  for(i=0;i<4;i++)

  { for(j=0;j<5;j++)

  printf("%6.2f",a[i][j]);

  printf("\n");

  }

  10、/*编写一个voidsort(int *x,int n)实现将x数组中的n个数据从大到小
  排序。n及数组元素在主函数中输入。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9_1.out中*/
  #include

  void sort(int *x,int n)

  {

  int i,j,k,t;

  for(i=0;i

  {

  k=i;

  for(j=i+1;j

  if(x[j]>x[k]) k=j;

  if(k!=i)

  {

  t=x[i];

  x[i]=x[k];

  x[k]=t;

  }

  }

  void main()

  {FILE *fp;

  int *p,i,a[10];

  fp=fopen("p9_1.out","w");

  p=a;

  printf("Input 10 numbers:");

  for(i=0;i<10;i++)

  scanf("%d",p++);

  p=a;

  sort(p,10);

  for(;p

  { printf("%d ",*p);

  fprintf(fp,"%d ",*p); }

  system("pause");

  fclose(fp);

  }

  11、/*编写函数replace(char *s,char c1,char c2)实现将s所指向的字符串中所有字符c1用c2替换,字符串、字符c1和c2均在主函数中输入,将原始字符串和替换后的字符串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10_2.out中*/

 #include

  replace(char*s,char c1,char c2)

  {while(*s!='\0')

  { if(*s==c1)

  *s=c2;

  s++;

  }

  main()

  { FILE *fp;

  char str[100],a,b;

  if((fp=fopen("p10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rintf("Enter a string:\n");

  gets(str);

  printf("Enter a&&b:\n");

  scanf("%c,%c",&a,&b);

  printf("%s\n",str);

  fprintf(fp,"%s\n",str);

  replace(str,a,b);

  printf("Thenew string is----%s\n",str);

  fprintf(fp,"Thenew string is----%s\n",str);

  fclose(fp);

  }

  12、/*在一个字串s1中查找一子串s2,若存在则返回子串在主串中的起始位置
  ,不存在则返回-1。*/

main()

  {chars1[6]="thisis";char s2[5]="is";

  printf("%d\n",search(s1,s2));

  system("pause");

  }

  int search(chars1[],char s2[])

  {inti=0,j,len=strlen(s2);

  while(s1[i]){

  for(j=0;j

  if(s1[i+j]!=s2[j]) break;

  if(j>=len)return i;

  else i++;

  }

  return -1;

  }

  13、已知数组a中的元素已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以下程序的功能是将输入的一个数插入数组a中,插入后,数组a中的元素仍然由小到大顺序排列*/

 main()

  { inta[10]={0,12,17,20,25,28,30}; /*a[0]为工作单元,从a[1]开始存放数据*/

  int x , i, j=6; /*j为元素个数*/

  printf("Enter a number: ");

  scanf("%d",&x);

  a[0]=x;

  i=j; /*从最后一个单元开始*/

  while(a[i]>x)

  { a[i+1]=a[i]; i--; } /*将比x大的数往后移动一个位置*/

  a[++i]=x;

  j++; /*插入x后元素总个数增加*/

  for(i=1;i<=j;i++) printf("%8d",a[i]);

  printf("\n");

  }

  14、/*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

 struct student

  int num;

  char *name;

  char sex;

  int age;

  }stu[5]={{1001,"lihua",'F',18},{1002,"liuxing",'M',19},{1003,"huangke",'F',19},{1004,"fengshou",'F',19},{1005,"Wangming",'M',18}};

  main()

  {int i;

  struct student *ps;

  printf("Num \tName\t\t\tSex\tAge\t\n");

  /*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

  for(ps=stu;ps

  printf("%d\t%-10s\t\t%c\t%d\t\n",ps->num,ps->name,ps->sex,ps->age);

  /*用数组下标法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学号和年龄。*/

  for(i=0;i<5;i++)

  printf("%d\t%d\t\n",stu[i].num,stu[i].age);

  }

  15、/*建立一个有三个结点的简单链表:*/

 #define NULL 0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char *name;

  int age ;

  struct student*next;

  };

  void main()

  struct studenta,b,c,*head,*p;

  a.num=1001;a.name="lihua"; a.age=18; /* 对结点成员进行赋值 */

  b.num=1002;b.name="liuxing"; b.age=19;

  c.num=1003;c.name="huangke"; c.age=18;

  head=&a; /* 建立链表,a为头结点 */

  a.next=&b;

  b.next=&c;

  c.next=NULL;

  p=head; /* 输出链表 */

  do{

  printf("%5d,%s,%3d\n",p->num,p->name,p->age);

  p=p->next;

  }while(p!=NULL);

  }

  16、/*冒泡排序,从小到大,排序后结果输出到屏幕及文件myf2.out*/

  #include

  void fun(inta[],int n)

  {int i,j,t;

  for(i=0;i<=n-1;i++)

  for(j=0;j

  if(a[j]>a[j+1]){t=a[j];a[j]=a[j+1];a[j+1]=t;}

  }

  main()

  {inta[10]={12,45,7,8,96,4,10,48,2,46},n=10,i;

  FILE *f;

  if((f=fopen("myf2.out","w"))==NULL)

  printf("open file myf2.outfaiLED!\n");

  fun(a,10);

  for(i=0;i<10;i++)

  {printf("%4d",a[i]);

  fprintf(f,"%4d",a[i]);

  }

  fclose(f);

  }

  17、编写函数countpi,利用公式
  计算π的近似值,当某一项的值小于10-5时,认为达到精度要求,请完善函数。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7_3.out中。

 #include

  doublecountpi(double eps) /*eps为允许误差*/

  {

  int m=1;

  double temp=1.0,s=0;

  while(temp>=eps)

  { s+=temp;

  temp=temp*m/(2*m+1);

  m++;

  }

  return(2*s);

  main()

  {FILE *fp;

  double eps=1e-5,pi;

  if((fp=fopen("p7_3.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file\n");

  exit(0);

  }

  pi= countpi(eps);

  printf("pi=%lf\n",pi);

  fprintf(fp,"pi=%lf\n",pi);

  fclose(fp);

  }

  18、/*输入一个字符串,判断其是否为回文。回文字符串是指从左到右读和从右到左读完全相同的字符串。*/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ain()

  { char s[100];

  int i,j,n;

  printf("输入字符串:\n");

  gets(s);

  n=strlen(s);

  for(i=0,j=n-1;i

  if(s[i]!=s[j]) break;

  if(i>=j) printf("是回文串\n");

  else printf("不是回文串\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