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库导网表都出问题

楼主(2019-09-11):
  allegro 17.2  把板子的封装导出来   有问题  而且文件夹找不到 .log  文件 ~~~~

楼主:
到网表也是有问题

网友:
不要修改路径,就用默认路径再导一次。

网友:
不要修改路径,就用默认路径再导一次。然后再手动copy到指定目录

网友:
试着将零件单独导出呢,这样就可以把零件的信息全都导出来了,这是我的见解

网友:
勾选下面的nO  LIBRARY DIRECTORY

网友:
    楼主导入第三方网表,这个文件后缀应该是TXT 或者NET文件吧,您这个后缀文件是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