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给分析一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9-09-11):
图片中的Q1,Q2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此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1.上电初始,电流通过R1流入C2,给C2充电,U1 使得OUT输出Vout,此时Q1中有很少电流流过
一旦流过R1的电流(例如负载发生变化了)超过0.7/3=0.23A时,Q1完全导通,此时U1输出会被拉高至Q1 C极电压
    2.流过Q1的电流也会限制在0.7/R2 图中标的是0.8/R2,这个电流可以通过调整R2的阻值进行设置:
    一旦通过R2的电流过大,则Q2导通,将Q1的B极电压拉高至C1上的电压,Q1关断。
    3.电路自动达到电流的平衡,维持最大的输出电流。
    综上 这个电路是正常工作时U1工作,整个电流不超过230mA,一旦电路发生某种状态变化后,电压Vout提高至更高的电压,同时限制电流不超过Isc=0.8/R2。

网友:
    Q1 Q2起短路保护作用。短路时由于R1的压降,导致Q1导通,Q1饱和后又导致Q2导通,Q2导通后Q1又关闭。如此反复,以防U1烧毁。个人拙见

网友:
    2楼分析的对!

网友:
    2楼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B:
http://ee-classes.usc.edu/ee459/library/datasheets/LM7805.pdf
第二十四頁就是相同的電路 (High Output Current with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Q1 => High Output Current
Q2 =>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 Short Circuit 由 R2 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1.上电初始,电流通过R1流入C2,给C2充电,U1 使得OUT输出Vout,此时Q1中有很少电流 ...

首先谢谢您耐心,细致的回复我还有几点不太明白,请教一下:1.“一旦流过R1的电流(例如负载发生变化了)超过0.7/3=0.23A时,Q1完全导通”,为啥流过R1的电流超过0.23A时,Q1完全导通?另外这个0.7是怎么知道的?
    2.“流过Q1的电流也会限制在0.7/R2 图中标的是0.8/R2” 流过Q1的电流为啥会限制在0.7/R2呢?
    “一旦通过R2的电流过大,则Q2导通,将Q1的B极电压拉高至C1上的电压,Q1关断” ①为啥通过R2的电流过大了,Q2就会导通?②如果Q2导通了,为啥就可以将Q1的B极电压拉高至C1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ee-classes.usc.edu/ee459/library/datasheets/LM7805.pdf
第二十四頁就是相同的電路 (High Output ...

真的来,数据手册还真是全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耐心,细致的回复我还有几点不太明白,请教一下:1.“一旦流过R1的电流(例如负载发 ...

    像三极管导通后BE结电压为0.5-0.8V(一般理论计算按照0.7V近似计算)。
    另外,建议你用软件仿真下可以加深理解和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三极管导通后BE结电压为0.5-0.8V(一般理论计算按照0.7V近似计算)。
另外,建议你用软件仿真下可以加 ...

用什么软件呢?麻烦您给推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呢?麻烦您给推荐一下

MULTISIM TIN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呢?麻烦您给推荐一下

仿真软件很多 Ti公司的Tina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 TINA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很多 Ti公司的Tina就ok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1.上电初始,电流通过R1流入C2,给C2充电,U1 使得OUT输出Vout,此时Q1中有很少电流流过
    一旦流过R1的电流(例如负载发生变化了)超过0.7/3=0.23A时,Q1完全导通,此时U1输出会被拉高至Q1 C极电压
    2.流过Q1的电流也会限制在0.7/R2 图中标的是0.8/R2,这个电流可以通过调整R2的阻值进行设置:
一旦通过R2的电流过大,则Q2导通,将Q1的B极电压拉高至C1上的电压,Q1关断。
    3.电路自动达到电流的平衡,维持最大的输出电流。
综上 这个电路是正常工作时U1工作,整个电流不超过230mA,一旦电路发生某种状态变化后,电压Vout提高至更高的电压,同时限制电流不超过Isc=0.8/R2。

    你好,这里你的分析有些疑惑,若r1的压降为0.7V,那么r2上也需要消耗一定的电压,因为q1导通,毕竟有电流流过r2,r2上有电流肯定会有压降。后面的都能看懂,不知道此步怎么说

网友:
    Q1扩流,Q2给Q1横流,然后7805就会过热,降低输出,一定要正品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1.上电初始,电流通过R1流入C2,给C2充电,U1 使得OUT输出Vout,此时Q1中有很少电流 ...

    "电压Vout提高至更高的电压"

关于电压升高这一点,求详细解释!
    这样这个稳压器不就失效了么?

    应该只限流,不升压的吧?

网友:
    学习了,通过两只晶体管就能实现电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