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IBIS-AMI使用问题

楼主(2019-09-11):
在ADS里面使用retimer-AMI控件的时候,用的是channelSim,一直报一个getwave function的错误,我检查的IBIS-AMI模型,里面的get-wave exsits函数不能更改true or false,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该用redriver控件,用同一个IBIS-AMI模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IBIS-AMI模型对应的器件是不是Retimer功能的?也可能是这个IBIS-AMI模型不支持Re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