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win10 64位系统安装哪个版本的PADS比较合适?

楼主(2019-09-11):
今天安装pads VX2.4与VX2.5版本,win10 64位系统,都装不上。左搞右搞把PWOER LOGIC 搞好了,但打开还是报错,果断放弃,哪位有经验分享一下,另求安装软件。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安装绿色版本应该比较好用

网友:
    pads VX2.4与VX2.5,这两个都没问题!在WIN10_X64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绿色版本应该比较好用

    可否讲一讲怎么操作?

楼主:
昨天装了一个以前用的9.5,既然顺利安装成功!

网友:
    有新版本我都玩一玩,2.4 2.5都在Win10下装过,都很顺利啊。

网友(2019-10-19):
    谁有PADS VX 2.5 的安装说明,请分享下!

网友:
    PADS9.5就行。

网友B(2019-12-16):
    我现在装的是PADS VX2.6,win10 64位家庭版和专业版都有装过,也可以正常使用,没出现无法安装的问题。原先装PPADS9.5的时候会出现窗口显示不全,VX2.6会好些,只要把系统显示的“缩放与布局”设置为100%就可以看到窗口显示比较全了

网友:
    VX2.6咯,9.5很多界面的BUG。不能忍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装的是PADS VX2.6,win10 64位家庭版和专业版都有装过,也可以正常使用,没出现无法安装的问题。原先 ...

是把w10系统缩放设为100%吗?如果是2k屏,字体是否比较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把w10系统缩放设为100%吗?如果是2k屏,字体是否比较小啊?

是的,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