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趋肤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9-09-11):
通电直流圆形导体中的电流随着频率的升高逐渐汇集在导体表面,查阅资料后发现是涡流效应引起的,在导体表面附近,产生的感应电流与原电流方向相同,在导体轴线附近,感应电流与原电流方向相反,但根据楞次定律,当电流增大时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是当电流减小时,感应电流应该与原电流方向相同来抵抗磁场的减小,这时导体表面和导体轴线上的电流和前面不是应该是完全相反的吗?

网友A:
    对于你截图这文档就是在解释趋肤效应而已,趋肤效应就是圆柱形导体轴线电流小,表面电流大;趋肤效应是先电流到磁场的转换(右手定则),再磁场到电流的转换(左手定则),就可以理解文档图中的两个电流方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截图这文档就是在解释趋肤效应而已,趋肤效应就是圆柱形导体轴线电流小,表面电流大;趋肤效应是先电流到磁场的转换(右手定则),再磁场到电流的转换(左手定则),就可以理解文档图中的两个电流方向问题。

电流增大时可以理解图中的感性电流方向,但是当电流减小时感性电流不就和原电流方向相同了吗?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

网友:
    趋肤效应主要跟频率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增大时可以理解图中的感性电流方向,但是当电流减小时感性电流不就和原电流方向相同了吗?这个地方 ...

    交变电流无论增大或是减小,只要电流方向不变,其电流产生磁场方向也不会改变。这里根本不符合楞次定律使用条件。

网友:
    不是很懂,占个楼等着大神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