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对差分不能同时走10度线,有没有办法?

楼主(2019-09-12):
请教多对差分不能同时走10度线,有没有办法?

网友:
先正常走线,然后再变成10度线

楼主:
就是用zigzag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zigzag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批处理后线就不能推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批处理后线就不能推挤了。

10度线各段之间是等长的,一推挤就不能保证等长了,所以禁止推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度线各段之间是等长的,一推挤就不能保证等长了,所以禁止推挤。

所以是不建议手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不建议手工处理?

是的,不要手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