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告诉你Linux ./configure --prefix 命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12):
源码的安装一般由3个步骤组成:配置(configure)、编译(make)、安装(make install)。

Configure是一个可执行脚本,它有很多选项,在待安装的源码路径下使用命令./configure –help输出详细的选项列表。

其中--prefix选项是配置安装的路径,如果不配置该选项,安装后可执行文件默认放在/usr /local/bin,库文件默认放在/usr/local/lib,配置文件默认放在/usr/local/etc,其它的资源文件放在/usr /local/share,比较凌乱。

如果配置--prefix,如: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test

可以把所有资源文件放在/usr/local/test的路径中,不会杂乱。

用了—prefix选项的另一个好处是卸载软件或移植软件。当某个安装的软件不再需要时,只须简单的删除该安装目录,就可以把软件卸载得干干净净;移植软件只需拷贝整个目录到另外一个机器即可(相同的操作系统)。

当然要卸载程序,也可以在原来的make目录下用一次make uninstall,但前提是make文件指定过uninstall。

网友:
看看Linux ./configure --prefix 命令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