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出现电流声音 求解决

楼主(2019-09-12):
此电路原本是没有问题的  重新layout 偶尔会有电流声音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你还是把你的layout源文件贴出来吧,你贴出原理图,然后说电路没问题,怎么审

网友:
    根据多年的经验此电路电感会吱吱响的原因是频率不协调所致,要命的是你的那个钽电容影响了升压,据经验大电容要在输出端串接二极管之后再加!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电感啸叫一般是反馈回路不稳定造成的,建议参照数据手册查看输出电容和反馈回路电阻选择是否合理
还有就是电感感值和频率特性是否合理再一个就是PCB中FB回路是否过长或者引入了其他干扰
    最后,买到了品质不好的电感也会产生啸叫

网友:
    压差都这么小了为啥不用LDO?二极管加上线上的损耗,压差可能接近0,这么小的压差,很可能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
    电流过大也可能造成电感呼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把你的layout源文件贴出来吧,你贴出原理图,然后说电路没问题,怎么审

网友:
    D12 ,D13去掉一个,另一个直接短接试试,或者把你后面给GSM模块供电的电压调到3.7V去

网友B:
几层板?
    反馈网络的那两个电阻最好靠近芯片管脚放置,电压取样点在输出滤波电容之后,取样电压的走线可以从下方绕远点,避开【输入电容正极->芯片电源脚->芯片SW脚->电感->输出滤波电容正极->输出滤波电容负极->芯片地脚->输入电容负极】的高频大电流环路(这个环路也应该尽量小。)。
另外,电源芯片的散热也要注意一下,接地脚的附近多加些过孔到背面的地平面来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层板?
    反馈网络的那两个电阻最好靠近芯片管脚放置,电压取样点在输出滤波电容之后,取样电压的走线可 ...

    是的  你的想法是对的   问题就在反馈电阻的取电位置

网友:
    反馈网络的那两个电阻最好靠近芯片管脚放置但也要远离功率电感这样的大电流器件,电压取样点在输出滤波电容之后,保证取样点稳定

网友:
    从分压电阻R173, R175入手,首先保证反馈分压点紧靠芯片管脚,如果保证了以上这一点,可以微调R173, R175阻值,需保证比值恒定,即改变电压调整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