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仪表放大器的问题,之前没用过

楼主(2019-09-12):
电路图如图所示,我在输入端加正弦信号,但是输出端一直是一个固定的-3.5V电压,运放±5V供电,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是一个音频预放器,不知道跟仪表啥关系。100nf下地,音频信号都滤掉了

网友A:
一级一级测呗,看看放大器2、3引脚间有没有输入波形
不知道你输入信号什么频率,不过0.1uf对音频信号来说确实有点大

网友:
接法/参数值得细思,没考虑20KHz下音频信号的特性;建议ADI论坛EngineerZone发帖,毕竟用ADI的客户,不多的。也可以邮件我,vincent.chen小老鼠excelpoint.com.cn

网友B:
你这个像是CS5460A的输入电路。

网友:
器件没坏的话,你实际电路接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一级测呗,看看放大器2、3引脚间有没有输入波形
不知道你输入信号什么频率,不过0.1uf对音频信号来说 ...

我是输入1HZ的正弦信号,输入端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像是CS5460A的输入电路。

电路差不多,是一个系列的,都属于仪表放大器

网友:
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
    确定输入正弦波输入幅值,放大器的放大增益是多少,理论值和实际测量值进行对比,逐一排查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C:
    您这个运放是ADI的麦克风前置放大芯片。我也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输入1HZ的正弦信号,输入端有波形

电路上没看出有什么太大问题,你排查一下线路连接、供电、器件等等是否存在问题
    也可以切换不同幅值、频率、种类的信号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运放是ADI的麦克风前置放大芯片。我也在用

是的,经过检查,采购的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