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f9e30ad3633ecaac1260410d95e16949","traceid":"1a1c720a17590986758955012e7a88","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A(2019-09-16):
個別的輸出加二極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来另一种LDO并联的解决方案,不过对LDO本身的性能应该有要求。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別的輸出加二極體~

12楼的就是啊,串二极管或电阻的方式,就不是那么均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倭寇羅慕(ROHM)半導體的技術文檔。

    狗版主真实什么资料都有啊~~

    不就是個撿破爛的拾荒老人罷了!>_<|||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DO直接并联的话,两个LDO的负载不均衡,还可能导致反馈失衡,造成电压波动
LDO并联使用的方法看8楼的文档 ...

    LT3070这类实际上也不是直接并联的,只不过输出串联电阻需要的值很小,可以用一段mΩ级别的PCB走线(比如应用文档中的RTRACE3mΩCONTROLLED)来代替。至于为何他们需要的ballast电阻这么小,我想是因为这种LDO输出电压的精度和一致性比较高的缘故吧。Rballast=LDO的电压差/LDO的电流差。

网友:
    这个貌似是直接并联,但是一看内部电路,实际是把ballast电阻内置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3070这类实际上也不是直接并联的,只不过输出串联电阻需要的值很小,可以用一段mΩ级别的PCB走线(比如 ...

    原来如此~
学习了1!

网友:
    直接并联不可以, 加上隔离二极管或电阻可以并

网友:
    输出端加个二极管 然后再并联

网友(2020-02-10):
感谢分享,希望有帮助

网友:
几个文件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2020-07-13):
    如何下载呀,我没有下载的威望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

老哥 你这昵称是真的吗?

网友:
    加均流电阻,问题不大

网友(2020-08-29):
    因为两个LDO不会一模一样,所以有可能会烧掉其中一个。一般不建议这么弄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学到新技能,但是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用到这样的技术呢?毕竟限制多而且有明显的缺点

网友(2020-11-02):
    这个好 可以试试

网友(2021-01-23):
    可以直接并联 不过会有电流不一致的问题加个均流电阻

网友:
如果你的负载是多个负载(负载1、负载2、负载3........),那么解决起来很简单的,那么把负载进行分类,使用两个LDO对两个分类的负载分别供电,但是要共地,你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21-03-01):
    学习了, 设计需要

网友(2021-04-14):
    感谢大神门的资料

网友:
    ldo不能直接并联的

网友:
    好可怕!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
    这个要考虑均流,简单的串个电阻

网友:
    LT的LDO並聯不會怎樣,不需要fb , output電壓是兩顆LDO output的平均值

网友:
    并不能直接欸相连,同型号输出并联一般是要做反馈的

网友:
相当有新意!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都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倭寇羅慕(ROHM)半導體的技術文檔。

真的是啥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