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超声波模块源码

楼主(2019-09-12):
  下面是关于stm32驱动超声波模块的一段代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复制参考,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

  #define HCSR04_PORT GPIOB

  #define HCSR04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HCSR04_TRIG GPIO_Pin_8

  #define HCSR04_ECHO GPIO_Pin_9

  #define TRIG_Send(n) do{

  if(n == 0)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TRIG);

  else if(n == 1)

  GPIO_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TRIG);

  }while(0)

  #define ECHO_Reci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HCSR04_ECHO)

  void Ultrasonic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HCSR04_CLK, ENABLE);

  //IO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CSR04_TRIG; //发送电平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TR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CSR04_ECHO; //返回电平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ECH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生成用于定时器设置的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使能对应RCC时钟

  //配置定时器基础结构体

  TIM_D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1000为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M的计数频率 1US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Flag(TIM6, TIM_FLAG_Update); //清除更新中断,免得一打开中断立即产生中断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打开定时器更新中断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选择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6,DISABLE);

  //定时器6中断服务程序

  u32 msHcCount = 0;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TIM6中断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msHcCount++;

  }

  static void OpenTimerForHc() //打开定时器

  {

  TIM_SetCounter(TIM6,0); //清除计数

  msHcCount = 0;

  TIM_Cmd(TIM6,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static void CloseTimerForHc() //关闭定时器

  {

  TIM_Cmd(TIM6, DISABLE); //使能TIMx外设

  }

  //获取定时器时间

  u32 GetEchoTimer(void)

  u32 t = 0;

  t = msHcCount*1000; //将MS转换成US

  t += TIM_GetCounter(TIM6); //得到总的US

  TIM6->CNT = 0; //将TIM6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return t;

  }

  //一次获取超声波测距数据 两次测距之间需要相隔一段时间,隔断回响信号

  //为了消除余震的影响,取五次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加权滤波。

  float Hcsr04GetLength(void )

  u32 t = 0;

  int i = 0;

  float lengthTemp = 0;

  float sum = 0;

  while(i!=5)

  {

  /*发送一个20ms的脉冲*/

  TRIG_Send(1);

  osDelay(20);

  TRIG_Send(0);

  while(ECHO_Reci == 0); //等待接收口高电平输出(超声波发出)

  OpenTimerForHc(); //打开定时器

  while(ECHO_Reci == 1); //等待超声波返回

  CloseTimerForHc(); //关闭定时器

  t = GetEchoTimer(); //获取时间,分辨率为1US

  lengthTemp = ((float)t*17/1000.0);//cm

  sum = lengthTemp + sum ;

  i = i + 1;

  }

  lengthTemp = sum/5.0;

  return lengthTemp;

  }

网友(2020-04-20):
    这模块很好用,指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