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在用Pspice model editor建模时,输入参数后,绿色曲线为什么不跟着改变...

楼主(2019-09-12):
请教高手:
为什么我们在用Pspice model editor建模时,输入参数后,绿色曲线为什么不跟着改变,只是出现一个点?

网友:
这个要点击Update Graph和Extract的哦

网友(2020-12-23):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点了update graph和exact也没有变化,请问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