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后仿出来的眼图是一条直线

楼主(2019-09-12):
    pcb后仿出来眼图是一条直线,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原理图或者是channel sim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把原理图截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或者是channel sim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把原理图截出来看看

能否加微信私聊一下

网友:
    哈哈,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加微信私聊一下

就简单试了一下的

网友A:
    接收端的ExcludeLoad参数设置为no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不出来TX的模型用的什么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的ExcludeLoad参数设置为no

是的,设置为no就可以出眼图了。
 眼图是不规则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阻抗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连续

你好,那是我pcb做阻抗有问题吗?还是我仿真的设置有问题?能在仿真里面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整个链路通道的阻抗,包括走线、过孔、器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链路通道的阻抗,包括走线、过孔、器件等

    在仿真链路里加电阻能解决吗?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2019-10-21):
    設定重點在exclude load
    你需要根據實際應用去調整exclude load 要或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