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书本的上的问题!

楼主(2019-09-12):
今天在看微波工程时有个地方不是很懂,

这个Wh=W0/2Q称为半功率带宽,我记得Q=W0/BW,也就是BW=W0/Q
BW定义是电压下降0.707,功率下降3db。
为什么都这里半功率带宽就等于W0/2Q了?

网友:
电压和功率的关系。10lg(P1/P2)=20lg(V1/V2)
功率下降3dB就是相当于电压降低0.707,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这个定义我清楚。我的疑问是振荡器的带宽(BW)是不是等于W0/Q?我印象中就是这个这里书上写的是半功率带宽等于W0/2Q。我有点怀疑自己了,难道带宽还有两种定义?

网友:
这个从字面上理解,作者只是做了个概念定义。
同时,和你的理解没有冲突。
一个是带宽,一个是半功率带宽。

网友A:
半功率宽度是一个角度,功率最大值降30%时,两点间的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功率宽度是一个角度,功率最大值降30%时,两点间的夹角

半功率角度概念我没听到过,是振荡器方面的吗?还是天线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