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9-09-13):
        共模电感的功能易于理解,当双线传输导体中传输差分信号时,该共模电感可以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但有时候电路中会同时出现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安装在电路中,如图所示,L1和L2是差模电感,L3和L4是共模电感,如果此时传输的是差分信号,那么差模电感在滤除差模干扰的同时是否会对正常的差分信号造成影响?

网友A:
不是太理解楼主的意思。
共模和差模电感的作用都是对干扰信号起作用,抑制或滤除干扰信号,让有用信息通过。
它们对有用信号不会造成破坏。
并且差模电感是性能一致的,即使对有用信号而言,它带来插损或时延变化,也是同步的,等同传输线延长。对有用信号传递不会有影响。
完整的理解应该是,差模和共模电感的选择标准就是让有用信号通过,抑制干扰信号。 所以正确选择的器件不会对有用信号有影响,或者说微小的影响是在接收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理解楼主的意思。
共模和差模电感的作用都是对干扰信号起作用,抑制或滤除干扰信号,让有用信息通过。
它们对有用信号不会造成破坏。
并且差模电感是性能一致的,即使对有用信号而言,它带来插损或时延变化,也是同步的,等同传输线延长。对有用信号传递不会有影响。
完整的理解应该是,差模和共模电感的选择标准就是让有用信号通过,抑制干扰信号。 所以正确选择的器件不会对有用信号有影响,或者说微小的影响是在接收范围内的。

我的意思就是对有用信号的插损造成影响,看层主的意思我明白了,只要差分线的信号变化时对称的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