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选中元件出错

楼主(2019-09-15):
    Logic选中元件,框选左下脚部分选件时,为什么总是连带把同一页的其他元件也一起选中了?

网友:
    先右键选择元器件,再框选

网友:
    你这原理图左下角应该有很多R0603C0603之类的封装重叠在一起!把它全部移到对应的位置再框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