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怎么做封装

楼主(2019-09-16):
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与其他版本的一样的,直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他版本的一样的,直接做

问题是不会啊

网友B:
    先看资料,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资料,教程

    教程不是很明白

网友C:
    PADS做封装比较简单的,先看规格书,再根据规格书上器件尺寸进行设计,具体用软件还是多看下书,很快就可以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做封装比较简单的,先看规格书,再根据规格书上器件尺寸进行设计,具体用软件还是多看下书,很快就可以学会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