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干扰电流和差模干扰电流

楼主(2019-09-16):
在什么情况下共模干扰电流会和差模干扰电流发生相互转换呢?差模转共模会提高干扰强度。

网友A:
差分讯号   最重要就是

等长
等长
等长
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前两个都是因为相位差引起
长度不同   当然有相位差

第三个是振幅不同
但   若不等长
长的那端  Loss大   振幅小
就会引起共模噪声
因为差分之所以能减少辐射噪声
原理就是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足以相消

还有就是转弯处
因为外围走线   会比内围走线多走一段
又是不等长    所以会有共模噪声

或是以阻抗的观点    转弯处会阻抗不连续    当然容易有共模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讯号   最重要就是
等长等长等长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比如说差分对如果不等长,造成某一条更长的线loss更大,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产生共模噪声呢,产生这个现象的机理是什么呢?或者可以用什么严谨的公式推导来解释呢?

网友:
个人理解:Vcm=(v1+v2)/2,对于差分信号来说这个值应该处处相等,只要一条线出问题,Vcm就变了。可以理解为产生了共模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比如说差分对如果不等长,造成某一条更长的线loss更大,那么为什 ...

差分讯号所产生的电场,会因彼此紧密地耦合在一起,进而减少发散向外的机会,进而减少EMI幅射干扰,如下图左。
然而倘若该差分信号长度不相等,如下图右,
此时Length 2为一单端讯号,亦即逻辑切换瞬间所产生的电场,会发散向外,产生EMI辐射干扰。
若Length 2越长,表示该差分讯号的相位差越大,其切换噪声的脉冲宽度就越宽,维持时间就越长。

若该差分信号长度不相等,如下图,则此时Length 2为一单端信号,
A耦合到Length 2的能量无法消除,亦即B会很容易被A干扰。

简单讲
差分讯号的好处就是
不容易干扰别人    不容易被别人干扰
如果不等长   假设差了5mil
那就意味着   那5mil  又变成了单端讯号  而非差分讯号
因此不具备差分讯号的好处(不干扰别人  不被人干扰)

详情可参照这篇

网友:
分析的透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比如说差分对如果不等长,造成某一条更长的线loss更大,那么为什 ...

差分讯号所产生的电场,会因彼此紧密地耦合在一起,进而减少发散向外的机会,进而减少EMI幅射干扰,如下图左。
然而倘若该差分信号长度不相等,如下图右,
此时Length 2为一单端讯号,亦即逻辑切换瞬间所产生的电场,会发散向外,产生EMI辐射干扰。
若Length 2越长,表示该差分讯号的相位差越大,其切换噪声的脉冲宽度就越宽,维持时间就越长。

若该差分信号长度不相等,如下图,则此时Length 2为一单端信号,
A耦合到Length 2的能量无法消除,亦即B会很容易被A干扰。

简单讲
差分讯号的好处就是
不容易干扰别人    不容易被别人干扰
如果不等长   假设差了5mil
那就意味着   那5mil  又变成了单端讯号  而非差分讯号
因此不具备差分讯号的好处(不干扰别人  不被人干扰)

详情可参照这篇

如果说双线的共模干扰是由于差分对的长度不一致导致的,那么如果是单线传输,然后保证信号线和回流地之间形成的面积尽可能小以此减小差模干扰发射,那么此时单线传输情况下,如果向周围辐射干扰能量,这种干扰可以称之为共模辐射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