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灯怎么控制

楼主(2019-09-16):
现在项目中到呼吸灯,请问呼吸灯的硬件和软件控制方法,和普通的LED控制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普通LED控制只涉及到亮和灭两种状态,所以用高低电平控制即可。呼吸灯主要涉及LED灯亮度渐变,硬件上一般采用支持PWM输出的管脚控制LED,也可以通过普通GPIO模拟;软件主要控制PWM波的占空比渐变来实现LED呼吸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LED控制只涉及到亮和灭两种状态,所以用高低电平控制即可。呼吸灯主要涉及LED灯亮度渐变,硬件上一般采 ...

PWM是能控制亮度,怎么控制颜色,真的很感谢

网友:
你控制的是RGB灯?

网友:
看看,有颜色,应该是R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