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s Lister生成BOM

楼主(2019-09-16):
Parts Lister生成BOM时,选择excel格式,因为物料编码的第一个字符是数字0,这样导出来的都没有了那个0,不知道怎么解决?

config

config

网友A:
并不是导出来的信息没有0,而是在Excel中,默认的显示格式将前面的0自动消除掉了。可以先将Excel设定为“文本”格式。

网友:
感谢老吴的专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导出来的信息没有0,而是在Excel中,默认的显示格式将前面的0自动消除掉了。可以先将Excel设定为“文 ...

谢谢老吴,
我尝试着去修改excel的默认格式,一直没有成功。
还麻烦指明一下具体是哪儿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吴,
我尝试着去修改excel的默认格式,一直没有成功。
还麻烦指明一下具体是哪儿配置.

这个问题是一直困扰着你们团队吗?有找过Mentor的工程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