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GA走線

楼主(2019-09-16):
請問BGA封裝的IC, 拉線走線有甚麼秘訣嗎?
如果PCB用盲埋孔的方式, 洗PCB的費用會飆升嗎?良率有沒有問題?

网友:
    盲埋孔成本当然会增加的

网友:
    盲埋孔的成本肯定会提高很多啊

网友:
    盲埋孔价格高很多

网友:
    做全通孔的话,刚好两圈或三圈换一次层。如果层数够的话不用盲孔也可以拉完出来的。之前某个FPGA的项目。FBGA256的用4层板可以全部拉出来了。

网友:
    在Router里面选择BGA扇出功能就可以。

网友(2020-01-07):
    看BGA是否要用到盲埋孔,没必要的直接用通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