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你如何选择铁氧体电感的封装尺寸?

楼主(2019-09-16):
大神教你如何选择铁氧体电感的封装尺寸?

【导读】铁氧体是一种利用高导磁性材料渗合其他一种或多种镁、锌、镍等金属在2000℃烧聚而成,在低频段,铁氧体抗干扰磁心呈现出非常低的感性阻抗值,不影响数据线或信号线上有用信号的传输。而在高频段,从10MHz左右开始,阻抗增大,其感抗分量仍保持很小,电阻性分量却迅速增加,当有高频能量穿过磁性材料时,电阻性分量就会把这些能量转化为热能耗散掉。这样就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使高频噪音信号有大的衰减,而对低频有用信号的阻抗可以忽略,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了解了特性,我们再来看铁氧体抑制元器件的安装,一般要安装在I/O端口界面,用热缩管紧缩在线上。

1、在抑制高频干扰时,宜选用镍锌铁氧体;频率在1MHZ-300MHZ,镍锌铁氧体的阻值很大。

2、在抑制低频干扰时,宜选用锰锌铁氧体;频率在1KHZ-10MHZ,阻值在150kΩ以下。

3、己知的磁芯可以绕一些线后量电感量,从而判断导磁率,越大就越低频。铁氧体的磁导率越高,其低频时的阻抗越大,高频时阻抗越小。

镍锌铁氧体NXO材料的初始导磁率μ比较低约10-2500,使用频率从五百千赫至几百兆赫。具高电阻率,高居里温度。锰锌铁氧体MXO材料的初始导磁率μ约从400-10000,使用频率从几十赫至几百千赫。用于上限频率f1低于500kHz-1MHz的情况下。超过这个频率,必须使用NiZn(镍锌NXO)材料。

铁氧体电感的参数也和普通线绕电感有所不同,普通线绕电感是以电感量的大小来评估电感对交流信号的抑制作用,而铁氧体电感是以高频信号通过铁氧体电感后被吸收多少来评定的,或者说某一指定的频率信号在通过铁氧体电感后,对该信号的抑制作用相当于在回路中串接了多大的等效电阻。

因此对铁氧体电感性能的评估不是电感量,而是在某一频率下所呈现的阻值,它的单位是欧姆。不同牌号的铁氧体电感在同一频率下有不同的阻值,同一牌号的铁氧体在不同的频率下也存在不同的阻值。这些在产品规格书一般都可以查到。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是根据电路中的工作频率范围,和我们对所要抑制的频率信号大小来选择铁氧体电感。电感确定了,那么封装尺寸呢?

以铁氧体磁环电感为例,铁氧体磁环电感封装尺寸的选择:在材质确定下来时,一般铁氧体体积越大,抑制效果越好;在体积一定时,长而细的形状比短而粗的形状阻抗要大,抑制效果要好;铁氧体的横截面积越大,越不易饱和,可承受的偏流越大;铁氧体的内经越小,抑制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