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双层FPC,上下两层电源走线以及信号线可以完全重叠走线么?

楼主(2019-09-16):
各位大佬,双层FPC,电源和电源,以及信号线与电源走线,上下两层完全重叠走线引出,大约50mm长度,是否有问题?
电源有LDO,也有开关电源,信号有reset,spi信号等等。

网友A:
    如果是Reset、Spi等低速信号,对信号本身的影响不大

网友:
    50mm太长了。最好错开。低俗问题不大

网友:
    建议错开走线  防止层间串扰

网友:
    虽然我说不出个所以然,然是拉线么能不重叠不重叠能隔开就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Reset、Spi等低速信号,对信号本身的影响不大

    他的两个电源会不会引起rest耦合,异常复位啊。。

网友:
    低速信号基本上没啥问题

楼主:
    嗯嗯,理论上肯定是错开好,但是空间不允许,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这类问题是否可以通过仿真确认是否有层间串扰?

网友:
    建议就近添加地孔和地线,提供就近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