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教你如何快速识别色环电阻?

楼主(2019-09-16):
大神教你如何快速识别色环电阻?

首先,为什么叫色环电阻呢?是因为电阻上面用了四道色环或者五道色环来表示电阻值。为什么不直接在电阻上印上电阻值呢?那是因为色环标示法可以从任意角度一次性的读取代表电阻值的颜色信息,而数字标示法就不同了,首先字小就不好识别,接着还受文字方向、角度的影响,在大量的特殊安装位置下根本无法读出代表电阻值的数字信息。

在实际的电子工作中,如何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电阻的阻值,能提高工作效率,也是一项基本的技巧,但必须要快速掌握。

工具/原料

色环电阻

熟记色环表格

方法/步骤

色环电阻分为五环和四环,有四种颜色的为四环电阻,五种颜色标在电阻体上的为五环电阻,下来我们来看下认识下五环电阻的表格,大家一定要熟记这个表格,下面的电阻将严格按这个表格进行读数操作,这个表格是要背下来的。

掌握了上面的表格后,现在我们来让大家认识五环电阻如何来进行读数操作,首先我们要知道哪个是第一位数,大家看下图,颜色有五种,所以是五环,我们要根据五环的表格来进行读数,然后我们要知道哪个是第一色环,大家看下区别在哪,一边四种颜色的距离靠得近,另一色环就离得远一些,所以我们从左到右,就知道第一色环为黄色,依次为紫色,黑色,橙色,棕色。

所以呢黄色在第一环就是4,第二环紫色为7,第三环黑色是0,第四环就是乘积了10的3次方也就是1000,第五环是误差了棕色为±1%,现在我们来计算出来阻值是多少470*1000=470K,然后误差是±1%,所以阻值的范围是在465.3K—— 474.7K之间阻值都是正常的。

下面的是四环电阻的表格的颜色标识以及读法。

掌握了上面的表格后,现在我们来让大家认识四环电阻如何来进行读数操作,了解了五环的操作后,四环的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四环和五环的区别在于,少了一环为有效数学而已,其它的读法差不多,按照上面的表格操作就好了,我们知道第一位颜色是红色,依次为红色,黑色,橙色。

6所以呢红色在第一环就是2,第二环红色为2,第三环黑色是乘积10的0次方也就是1,第五环是误差了金色为±5%,现在我们来计算出来阻值是多少22*1=22欧,然后误差是±5%,所以阻值的范围是在20.9R—— 23.1R之间阻值都是正常的。

注意事项

色环的第一位与末位不要弄反。

颜色千万不要搞错,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是用万用表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