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这个按钮是干嘛的?

楼主(2019-09-16):
接触pads9.5也快有5个月了,居然还不清楚这个是干嘛用的,有没有老哥给降下这个标记是什么标记呢。

网友:
    请问显示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
    大师的图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这个转角处被动的方框标记意欲何为呢。。没法理解。

网友:
    是否显示走线拐角处的方框标记?

网友A:
    这个标记只是提示作用,Verify design等并不会查出是错误。是走线与走线前后规格存在问题,比如线径大小不相同、或者不同一中心、斜角。通常是后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记只是提示作用,Verify design等并不会查出是错误。是走线与走线前后规格存在问题,比如线径大小不 ...

好的,多谢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记只是提示作用,Verify design等并不会查出是错误。是走线与走线前后规格存在问题,比如线径大小不 ...

学到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