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安全保护机制,你了解多少?

楼主(2019-09-16):
0x0 介绍

本文记录软件安全课程一项实验内容,为”分析一款编译器的安全特性”,偷懒选了Linux下的gcc,网上有很多相关资料,这里做一实验总结,主要是测试该特性在当前版本Linux平台下是否工作,顺便比较和Windows平台的异同.

另:有更多关于Windows平台下的安全保护机制,但由于windows平台编译器众多(特别是vs开头的),十分依赖编译器和操作系统的配合(虽然在linux平台的实验表明这种程度的安全措施只能依靠编译器和OS的配合,甚至于CPU提供相关的指令集)

本文分析和实验内容如下:

a) 分析gcc编译器对安全特性的支持。

b) 写程序观察生成可执行代码的差异。

c) 分析这些安全特性和程序编写者、编译器、操作系统的关联。

实验环境: ubuntu 18.04 + gcc 7.3

经学习研究,Linux操作系统中gcc相关的安全保护机制有:栈Canaries保护、PIE机制、NX、fortity、relro机制。

0x1 Canaries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这一机制被称为gs机制。实现方式是类似的,即在函数的返回地址前加一个cookie检查,在linux中被称为Canaries。gcc在4.2版本中增加了-fstack-protector来使用这种保护方式,若要禁用栈保护,则应使用-fno-stack-protector。对栈空间的保护在gcc中是默认开启的。

Canaries的产生方式是随机的,即从fs寄存器的0x28偏移处获取,而fs寄存器是被glibc定义存放tls信息的。如图是glibc定义的fs寄存器的数据结构:

图1 fs寄存器的数据结构

可以发现,0x28处存放的即是stark_guard,canaries值。这个值是进程载入时初始化的,生成随机数的代码如下:

图2 canaries的值初始化方式

可以看到,_dl_random是一个随机数,它由_dl_sysdep_start函数从内核获取的。_dl_setup_stack_chk_guard函数负责生成canary值,THREAD_SET_STACK_GUARD宏将canary设置到%fs:0x28位置。

在实验中,我们编写了代码,使用调试程序查看其栈结构和机器码。下图是开启了栈保护的栈结构和机器码:

图3 栈结构

图4 开启栈保护函数的执行代码

可以看到,在初始化函数时。除了push rbp之外,在申请栈空间后又将fs[0x28]压入了栈中,即rbp-0x8。在函数结束前,又检查该处数值是否和fs[0x28]的大小相同,以此保证函数栈未被溢出。该检查如下图所示:

网友:
